海尔 HT-20328W 时开机时不开机,换过电容不起作用

楼主(2013-02-27):
海尔 HT-20328W 时开机时不开机,换过所有电容,也加焊过主芯片不起作用,本站的XP1945朋友也遇到此问题,不知你解决了没有?看淘宝上有人说专修此机,不知有何高招,是不是更换主芯片?有知道的望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不开机时供电正常不?

网友:
消灭零回复。不开机时查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对的你应该看看不开机时的电压对不对

网友:
如果是对的你就在从别的地方下手,,,,

网友: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开关建的问题。你试试能不能点亮。确认一下问题

网友:
我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吗我这有台海尔HT20618的显示器。上面有电就是不开机什么问题呢

网友:
等待你的回复谢谢

网友:
这个是LED的。不 是太好弄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开机时查12V5V电压等其他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