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SU黑屏,外接显示正常

楼主(2013-02-27):
接手一台方正R410SU本本,用户说换个高压条多少钱,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是这个坏了,他说是人家说的,我开机测试,电流跑的很正常,可是屏幕黑屏,我在外接一个显示器有显示,撤机,换高压条不亮,再点屏测试是好的,手里有这个屏线,换上故障还是一样,这个主板是SIS M672 和SIS968芯片组的,求高手指点,在线等,谢谢。

网友:
看看屏的供电这些正常不。

网友:
看屏线的edid 信号正常吗

网友:
edid 测试有3.3V,请问正常吗

网友:
仔细看一下是暗屏,还是根本没显示。暗屏就查高压的工作条件!

网友:
屏供电3.3V正常,楼主,高压条换过啊,换高压条后是白屏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昨天接的机器  外接有显示 能跑电流 就是不亮

网友:
屏供电3.3V 是怎么测试啊 我是新手菜鸟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