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显示温度高,手摸不烫

楼主(2013-02-27):
CPU显示温度高,手摸不烫,初步怀疑是误报!!可能是CPU和主板存在兼容性问题,想下载新的BIOS,可苦于官网上没有,请大神们给点意见!!

主板型号        V星 MS-7244
芯片组        威盛 VT3351/K8T890CF
BIOS        Phoenix Technologies, LTD 6.00 PG
制造日期        07/26/2006

处理器        AMD Athlon(速龙) 64 X2 双核 4800+
速度        2.50 GHz (200 MHz x 12.5) / HyperTransport: 1000 MHz
处理器数量        核心数: 2 / 线程数: 2
核心代号        Brisbane
生产工艺        65 纳米
插槽/插座        Socket AM2 (940)
一级数据缓存        64 KB, 2-Way, 64 byte lines
一级代码缓存        64 KB, 2-Way, 64 byte lines
二级缓存        2 x 512 KB, 16-Way, 64 byte lines
特征        MMX+, 3DNow!+, SSE, SSE2, SSE3, HTT, X86-64

网友:
把CPU座支起来一试

网友:
恩,我也怀疑是兼容问题,这个CPU在别的板子上估计没事,或者换个CPU在板子上也正常,AMD的K8的此类现象碰到很多

网友A:
CPU四个角 垫上小纸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四个角 垫上小纸片

怎么垫啊!!我是小白,能详解吗??谢谢了!!

网友:
今天找了一块3600+试了一下!!温度什么的一切都正常!!另外在试了一下4600+,也显示温度高!!

网友B:
这是应该是板子和CPU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应该是板子和CPU兼容性的问题,

在不换主板或者CPU的情况下,有办法弄好吗?

网友C:
有温控芯片吗 会不会是它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温控芯片吗 会不会是它的问题

见到论坛有刷了BIOS后解决问题的,但是官网都没有新的BIOS,那些bios可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见到论坛有刷了BIOS后解决问题的,但是官网都没有新的BIOS,那些bios可信吗?

看看下载的BIOS大小和原来的一样大么 一样的基本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下载的BIOS大小和原来的一样大么 一样的基本没问题

如果比以前的BIOS小呢???

网友:
我开始怀疑刷BIOS是否能解决这类问题了!!都刷了好几个了!!弄的身心都疲惫了!!

网友:
下载分又不够!!每下载一个bios都要在这里说一句话!!版主莫怪,实属无奈!!

网友:
不知道发的BIOS,不知道经过版主验证过没有!!!心里其实一点底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