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关于MHDD4.60的部分问题。

楼主(2013-02-27):
我有一块时间比较长的硬盘,昨天想起拿出来想用用,可是异常缓慢,用MHDD检测后,一块80G硬盘<10ms的已经超过30万了,50ms的也有几十个,请问这些该如何清理?

网友:
全盘格式,重装系统   试试

几真极品,去混百度知道吧。

网友:
这回答也太奇葩了。

网友:
全盘擦除。

网友A:
对,直接全部清除earse!

网友:
你这硬盘都是正常的啊,没绿块以上的东西,正常

网友:
低格有一定效果

网友:
低格就好了

网友:
不解释,没有色块的硬盘都是正常的!!!!直接ersase擦除一下,然后分区重新安装系统吧

网友:
感觉不是很好的话,可以选择低格一下

网友(2013-07-16):
把大于500的屏蔽掉。用erase

网友:
10MS是正常的,之所以你觉得慢,是因为硬盘太老了,不管你怎么修,都不能变新的,也变不快了。

网友(2015-03-11):
引用 网友A:
对,直接全部清除earse!

擦除对  关键擦除完 G表满了 怎么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