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VGA的线~怎么接?求大神..教怎么接哦~~交流下~~

楼主(2013-02-27):
有红绿蓝白 4根粗线。。加黄橙白 3根细的 求大神..教怎么接哦~~交流下~~
显示器

网友:
要用表测试,有5根起主机作用,R G B H V 这五根分别是VGA头的1 2 3 13 14。

网友:
这个不用大神吧百度就可以了

网友:
起作用的就是 红 绿 蓝 行 场 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