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03T LA-5461P 触发瞬间掉电维修

楼主(2013-02-27):
先来张板子的特写,有2张板子组成,桥和CPU都在小板上。
板子到手把电感和桥附近电容公共点打了次值,没发现问题,听学员说板子有进过水,面积很小检查下无问题。
上电电流只看到瞬间变化0.02马上掉回去,能再次触发。

示波器测CPU供电,桥供电已经出来,不正常,不过几个都是这样,先算正常。

测了下公共点有瞬间拉低的,适配器电压也给拉低,这里走了点弯路,我以为保护隔离不稳定,把保护隔离电路折腾了一番无结果。自己刚好用的是DELL的机器,就用原装适配器试试,也是触发掉电,但是不可再次触发,需拔掉再插。
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板子上存在短路保护了。
然后把S0的电压都用示波器去测了次。

发现5VS电压起不来,万用表打值发现短路。直接调电压烧,电流到2A还是烧不出来。
此电压在大板子上,小板子无问题,去的地方不多,只能一个一个排除了。

检查到这个接口的时候发现正是进水的地方,心想肯定是这个了,风枪拿起直接把这个电容拿掉,万用表一测,不短了。

触发电流上去了。

接屏亮机。
总结:这次维修其实都是走了弯路,开始的时候进水的地方仔细检查下,就直接修好了,还有S0的5V有问题,导致供电芯片出问题,所以电压波形出问题。维修细心很重要啊!
还有此板子修过一个故障供电窜路,RTCVREF这个电压直接19V,把所有相连的都断开还是19V,最后只能切断线,人造血管了,此供电在大板子上去的地方不多,所以这次维修心里也想着可能是板层问题。

网友:
学习到了 ,   经常也遇到这情况 不知道 从何下手 现在懂得了点

网友:
不错,兄弟进步很大,向你学习。就是看不到图。

网友:
图片我也看不到,我不知道咋的。以前都没问题的!

网友:
维修主板就是要细心,一步一步的缩小范围。

网友:
刚问了网站管理,网站图片服务器问题,我说编辑了几次还看不到。
等网站管理员弄好服务器才能看到了。

网友:
等图片好了再来评分。

网友:
经典的后级短路造成的触发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

网友:
够仔细,支持一下。顶一个

网友:
进水地方   的多多检测

网友:
有备份的BIOS

网友:
论坛服务器不行啊 !图片老是挂。

网友:
进水的机器 肯定查进水部位。不然查哪都是弯路。

网友:
0.02 s 电压都开启了???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网友:
就是进水地方引起的,必须的仔细检测

网友:
无图,像看天书一样

网友:
仔细点能够解决很多麻烦事情的哟,细心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讲的很详细比较不错,经验借鉴,感谢

网友:
进水的机器 要细心啊

网友:
LZ很给力啊,理论学得很扎实

网友:
窜电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呀。。。。发烫还是????

网友:
心得很重要。。细心
+技术都被你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