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4200屏幕不定时有快速闪烁的白色横条,严重时屏幕 ...
神舟f4200屏幕不定时有快速闪烁的白色横条,严重时屏幕还闪烁

楼主(2013-02-27):
神舟f4200屏幕不定时有快速闪烁的白色横条,严重时屏幕还闪烁
求高手赐教,屏幕是正常的,
屏幕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
多半是屏线问题

网友:
如果屏没有问题就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 屏线,,显卡。

网友:
应该是屏线

网友:
屏线应该没问题吧,正常的时候摇屏幕没有发现故障

网友:
看看屏线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