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315本本亮度,用“FN+调暗键”调到最暗了,还嫌太 ...
ACER 5315本本亮度,用“FN+调暗键”调到最暗了,还嫌太亮。

楼主(2013-02-27):
为何有的本本,用“FN+调暗键”,可以调到足够暗。如何可以把本本,调到足够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ACER

网友:
除了用FN键调节亮度,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那是不是亮调节电路出现了问题。好像是通过PWM来调的

网友:
你是不是换过高压板,一般都不会给你弄上亮度调节

网友:
非常感谢师傅们指点。没有更换高压条啊。为何有的本本,用“FN+调暗键”调到最暗了,还嫌太亮。有的本本,则可以调到足够暗。除了用FN键调节亮度,还有别的办法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