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NI10报错

楼主(2013-02-27):
DELL MINI10  LA-6501P开机报错8声有显示 不进系统光标停在哪部停的闪  刷过BIOS也一样!(有时也能正常进系统)几率比较小  无思路了有哪位同仁遇到过这种问题请指教?在线等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一下
我遇到这种情况加焊好了的!

网友:
北桥重做过了也是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屏线LOO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