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224CL2 驱动板 维修

楼主(2013-02-27):
今碰到一台飞利浦224CL2液晶,适配器有电,按开关无反应.拆机,量驱动板电 压,一切正常.开关按键接口3.3也有.就是无法开机.本版块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哪位修过?
板号为:飞利浦 224CL2 驱动板 224CL2SB/93 715G4179-M0H-000-C04F

网友:
按键是好的吗  直接短路一下   要不就是驱动程序坏了 直接换板吧

网友:
换了一块接近的代用了.按键是没问题的.都能用.就是驱动板问题.但查不出来是哪儿.

网友:
那就是BIOS芯片坏

网友(2014-07-03):
摸一下芯片发热是否正常,测量芯片周围有没有短路,供电电压都正常的话重新刷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