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G显示一半

楼主(2013-02-27):
接同行送修联想笔记本E43G一台,故障现象是闪屏,接外显正常,联想到闪屏门事情应该是屏的问题,换屏后故障依旧,晕了,经仔细检查发现屏线有氧化现象,用像皮擦好屏线再上机,不闪了但是显示成正屏了,发现屏有码片,怀疑码片问题再擦再擦,上机再试正常了!

网友:
好思路  好办法

网友:
呵呵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没见过这种故障,借鉴啦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哦

网友:
感觉还是屏的问题,用不了多久,可能会返修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还是屏的问题。楼主多试试。那么多的闪屏都是换屏好的。

网友:
这都行 没见过!

网友:
屏抖的那种闪法,一半都是屏啊,也有显卡的呢

网友:
屏线氧化了吗,还是接口的事

网友A:
楼主有遇到过,这款机器屏没信号,灰屏的么?屏和屏线都试过了,到屏的电压也都有,机器是INTEL集显的,会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现象 昨天换了个老东芝的屏 用手掰会出现点白线 在掰就正常 怀疑屏线问题 客户说之前没这个问题 果断在换一个屏,问题解决,为什么动一下会出现这个问题,无解!

网友:
屏没问题喔,就是屏线氧化了,但是收了客户一个屏的价格喔,哈哈!

网友B:
可能是屏上的模块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遇到过,这款机器屏没信号,灰屏的么?屏和屏线都试过了,到屏的电压也都有,机器是INTEL集显的,会是 ...

屏的电压够不够,屏线是否四组都是一样的

网友:
显示一半正常这么会和码片有关。我这么有点不信 下次记住

网友:
和你遇到差不多的情况,上次一个联想B460,屏抖,重插一下屏线没效果,换了一片屏好了。客户走后,我用别的机器点屏,屏竟然是好的,郁闷死我了

网友:
显示器很多闪屏都是排线氧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的电压够不够,屏线是否四组都是一样的

四组信号电压也有的,主供电3。3也有,没有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组信号电压也有的,主供电3。3也有,没有思路

四组信号线的对地阻值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四组信号线的对地阻值一样吗

四组信号线阻值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组信号线的对地阻值一样吗

intel集显的北桥一般很少坏的,不想轻易动桥,要如何确定这种故障点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组信号线阻值都是一样的

只有动北桥了

网友:
动北桥之前,查查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屏上的模块松了

不晓得哦  反正是新的 就又换了块!

网友:
闪屏门是什么啊  联想的吗

网友:
擦擦码片???没有看明白楼主是怎么修好的,刷的程序么

网友:
好多机器都要换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