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C10 待机 0.01 不开机 求助

楼主(2013-02-27):
接到一台三星NC10 的机器 不触发 有谁知道 可能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晕 重头开始查啊

网友:
找时序来吧

网友:
看看桥的工作条件有没有达到啊

网友:
这个东西只能按照时序慢慢查。

网友:
先查下待机时的电压等,不要老想着一些通病,BIOS坏的情况必竟不太多

网友:
这水平你怎么敢接活啊朋友?
第一:测开机键有无电压3.3V左右
第二:查EC工作条件
第三:测EC有无向南桥发出NBSWBN#和RSMRST#高电平信号
第四:南桥有无反馈回EC的SUSB和SUSC信号
第五:查EC有无开启S5ON电压,查到这一步都正常应该可以触发了!

网友:
再补充一点,如果以上正常还不能触发,检查BIOS是否参与了触发,查BIOS的供电是否和保护隔离后的主供电直接相连,刷新BIOS

网友:
学习了 ,看来高手还是民间

网友:
就是啊 把最基本的电压之类的列出来啊 主要查E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