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触发掉电

楼主(2013-02-27):
一台IBMB T42,待机0.04   3v 5v 1.8v 1.2V都有,一触发就所有电压都没了,待机也没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有轻微的短路!查下MOS管转换后的电压是否有短路

网友:
待机电压是不是有点高啊

网友:
电容漏电,看3.3 5V滤波电容

网友:
所有B电压都测过没短路

网友:
条件不满足,上电保护了

网友:
今天我遇到一台是这样问题的,不知道哪位高手可以分享一下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