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在Linux操作系统的几个技巧

楼主(2013-02-27):
在这里,我们将介绍如何使用Linux下的U盘,主要是从两种方案。希望对你的学习有帮助。
方案一:
   Linux不是Windows一样,连接到新硬件,自动识别,在Linux下无法自动识别新硬件,需要手动识别。 USB移动存储设备通常被认定为SDA1,具体可以通过将fdisk - l命令查询。
   在使用的USB闪存盘之前,我们应该先为的Xtras指向一个新的子目录,一般的Xtras点子目录在/ mnt里面,我们也建在那里,当然,也可以建在/目录名,可制成我们成为称为USB,终端的顺序如下:
执行mkdir / mnt / usb中
然后我们就可以连接到我的U盘,然后在终端下输入命令,并按下回车键可以:
Mount/dev/sda1到/ mnt / USB
   我们在Windows下使用的USB闪存盘,U盘之前,我们必须删除,在Linux中,我们也想删除恒起点,方法是:
Umount/dev/sda1 /图格里克/ USB或umount/dev/sda1的的
如果你不给U盘去umount,这样容易造成数据的丢失
方案2:
   USB支持的关键在于驱动器,无需驱动器设备的安装执行是肯定失败。我在红帽使用USB闪存盘的一般方法如下,发生
1。不要被插入U盘,/ sbin目录/ lsmod会看到如果有一个USB - 存储。如果不是:
CD / lib / modules目录/ 2.4.20-8 /内核/驱动器/ USB
v在*。 O存储/ *。 O; / sbin目录/ insmod的$ V;完成
2。在这里再次/ sbin目录/ lsmod的,应该有usbcore,USB - OHCI(或USB - UHCI的,根据主板芯片组和不同的),USB - 存储,scsi_mod等的USB - 存储条件应该是
(unused)。
3。将USB闪存盘,连续/ sbin目录/ lsmod的,在这个USB - 贮存条件应初始化,持续时间约半分钟的时间,其实就是相当于Windows在右下角打气球
4。在初始化之后的,/ sbin / fdisk - 升的,应该是能够see/dev/sda1设备。在这段时间内,的执行mount/dev/sda1 / MNT / U盘成功。如果是MSDOS格式,并希望看到中文- T vfat/dev/sda1 / MNT / U盘 - ?iochars-et = gb2312访问。
  (为了方便,可以在/ etc / fstab中加一行,以后可以挂载到/ mnt / U盘线)。
5。令人奇怪的是,有时候fdisk是看不到SDA1,但也可用于安装挂U盘上面的步骤基本上是\“\”。台式机,笔记本电脑,VMware的都是一样的。
执行mkdir / mnt / usb中
Mount/dev/sda1到/ mnt / USB
笔记本安装Linux的使用和桌面
PS:
   先检查现在lsmod | grep的,这是支持USB模块的USB - 存储。如果没有,还没有操作的USB接口设备。
   普遍认为如果没有,你可以收工modprobe的USB - 存储U盘可以用fdisk - l可以清楚地看到硬件设备的名称,而不是猜测硬件名称将更加准确。
本文转自U盘装系统:wannengpe.com

网友:
我勒个去。。。这么专业的讲解还是第一次。。。我师傅都没这么详细

网友:
好贴、真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