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21V,输入给19V供电的笔记本电脑,有何后果?

楼主(2013-02-27):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有的机器没有问题,有的可能会烧坏,这个不好说,

网友:
有的直接用 没事  有的回保护

网友:
笔记本会有保护动作

网友:
不要去充这个险,有的会烧

网友:
2v的压差对任何机器都不会有问题,我的t43一直用19v的电源

网友:
不会有啥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