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灰的遇到的头疼机子

楼主(2013-02-27):
       主角是明基P53 这款机子能装双硬盘,很牛!AMD的U,整机从外表看就知道有很长时间没有保养了,全拆的机子,报完价留个电话,开工了!大致的测了下机器,发现风扇异响,其它没有问题,拆开清灰...将近半个钟头,装机测试!问题来了,开了两次机均没有问题,第三次竟然蓝屏(0x0000007B)进BIOS没有调硬盘模式...想想也没动BIOS设置呀,没办法打电话确认没有资料,重新装个系统吧!
        插入U盘进PE,BIOS能认到,晕!HDD和CD都没能启动,量产过得U盘呢!好吧,换个思路,抱着侥幸的心理叩开落满灰的光驱,重启! 晕,U盘启动了(没拔U盘),,取下光盘,顺利进入PE,最快的速度GHOST个XP,重启,顺利的进入XP滚动条,滚着滚着突然又蓝屏7B,没得办法,只能换个系统了,这次不论怎么尝试,就是不能U盘引导,10分钟,20分钟又过去了...吃饭
         酒足饭饱继续整,第一次开机竟然U盘启动了......GHOST完后重启,悲剧又来了,一直重复网卡启动,进BIOS设置,发现硬盘是第一启动项。。。重启几次不是不认硬盘就是从网卡启动...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大骂一句“国产垃圾”!该死,客户马上就要来了,神哪给点头绪,客户说老是掉电,难道是U?硬盘?主板?先从简单的来吧,进论坛下了个BIOS(明基p53 bios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0637-1-1.html)不把这机子正好,今天是干不了其它事了!
          又是一番拆机,撕开黑色胶布,差点没气死,BIOS在内存下边,不用全拆....算了,BIOS是WINBOND公司的,25x80v,直接刷!盯着电脑,擦出成功,写入成功,效验到百分之80错误,终于整不开机了,偶也!TMD!冷静的做了下来,想了下,难道是器件选的不对,打开编程器,选择下面的25x80v(ss)@soic8,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点了下AUTO!结果很顺利...
          上机试试,发现奇迹般的好了!顺了的装进系统,也不蓝屏掉电了!别的不多说了,不知道坛友们有没有遇到这事,太纠结了!

网友:
清灰伤不起啊  刚才把客户的一个好机器 搞不亮了!

网友:
大家都发表一下清灰的 悲催经历吧!

网友:
我一机器清尘白屏   掉了个电感  郁闷

网友:
清灰的机器一定要注意。出了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2013-03-29):
听你们一说,还真有点害怕

网友:
除尘一定要先测试,能测试多少测多少,先问清客户原因再动手。如果不是灰尘引起的故障,除完还是老样子,不是白折腾吗

网友A:
一般AMD的机器清灰都不要去拔散热片,只清风扇,如果一定要拔,反正都拆开了,一定得跟客户讲好,说不定一拔桥就虚了,一加焊还不一定能好,呵呵

网友:
7B 改为ide嘛……

网友:
还有这事,看着害怕,反正我是没碰到过

网友(2014-06-10):
z只能说你的运气 太差了

网友:
运气不好,各种神事都能碰上

网友:
能用强力风机外面吹吹就算了

网友:
你点有点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AMD的机器清灰都不要去拔散热片,只清风扇,如果一定要拔,反正都拆开了,一定得跟客户讲好,说不定一 ...

我都把拔来拔qu  怎么没事,说的这么吓人啊

网友:
清灰做系统不出去问题没事 出问题就是一个字“烦”

网友:
这个不应该是清灰的收费了

网友B:
我去,哥们运气好啊,。我前段时间青灰吧一个联想的笔记本清不亮了我艹。最后换了个显卡,那段时期我很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哥们运气好啊,。我前段时间青灰吧一个联想的笔记本清不亮了我艹。最后换了个显卡,那段时期我很霉

机器修多了,什么事都能碰上,上次我帮我一个朋友做下散热,居然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