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我看下 图上4个金属外壳的是不是MOS管子啊

楼主(2013-02-27):
联想B460 CPU 供电处的,这4个是不是MOS管子啊 。标示是U32 U33 U36 U37  。有什么能代换吗

网友:
看不到图,根据经验,这个肯定是MOS管,找废板上相同位置拆应该可以的。

网友:
CPU供电用MOS管,拆CPU的MOS管就可以代用

网友:
一般就找其它主板上的CPU供电的MOS管,最好是一组全换

网友:
是MOS管啦 ,不过代换的话注意脚位

网友:
B460  的  是吧。。。。。这个板多半就是这个  和  EC资料爱坏

网友:
是MOS管,一般CPU的都可以

网友:
肯定是的 这都不知道啊

网友:
联想的机子把,这个好像是金属MOS管,去淘宝看看

网友:
换一组普通的MOS管应该就可以

网友:
CPU供电上下管,有这种卖

网友:
是mos管   网上一大堆  买几个换上     我用普通管换了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网友:
烧那样   可能不是只换MOS管就可以哦

网友:
是MOS管 应该是CPU供电的吧

网友:
这个属于通病了    论坛一搜多得是

网友:
普通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