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G41R M/B 通电不启机 滴-滴 滴-滴报警

楼主(2013-02-27):
如题  换CPU  内存 无果  测内存供电 1.47V   上E5400的时候 CPU核心电压是1.05V  上E2180 的时候是1.19V  电源管理芯片的 NCP 5395T

上E5400时 CPU核心电压1.05V   VID0 0  VID1 1.15 VID2 0 VID3 0 VID4 1.16 VID5 0 VID6 1.16 VID7 0

上E2180时 CPU核心电压1.19V   VID0 0 VID1 0 VID2 1.16 VID3 1.16 VID4 1.16 VID5 1.16 VID6 0 VID7 0

EN 1.15~1.16  BG1~BG3   在10.3~10.6V之间  VCC 5V  12VMON脚 有1.06V
这个是CPU坏还是5395T 坏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有台这样的问题主板。230机器 开机滴滴滴滴 向诊断卡跑D0

网友:
用2根内存条试试···或者 刷BIOS ``

dell MIG41R rev AO0.rar

网友:
内存换了 还是那样 VID电压和对照表上的不一致 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 E5400 E2180的核心电压有不同吗

网友:
上E5400时 CPU温度低 运行一会 温度稍微有些升高就像是没工作一样 是不是E5400坏了 去掉CPU VID0~VID7阻值一样 上E2180的时候 过一会CPU就烫手

网友A:
你不 上内存试试···看看 那个报警声跟普通的 内存报警一样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 上内存试试···看看 那个报警声跟普通的 内存报警一样吗 ··

BOIS 刷了  内存换了  不行 声音一样   上E5400时 报警 两短循环   上E2180 一长一短 循环

网友B:
不同的CPU当然电压不一样了。你的到显卡了。加个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C:
我估计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D:
看看内存总线3.3V   条件有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CPU当然电压不一样了。你的到显卡了。加个独立显卡试试。

加独显 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电源管理芯片。。。

在淘宝上买了还在路上

网友:
换了CPU电源管理芯片 还是不行  估计是北桥的事了    用内存打阻卡 测内存插槽  DQS8 -DQS8 对地阻值 无穷大  这个DQS8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内存总线3.3V   条件有没有的/。

内存的SCL SDA有3.5V  VDD-SPD 没有电压 其阻值对地无穷大  我把它和SAD连在一起了  还是一样 VTT-DDR 有0.75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看内存总线3.3V   条件有没有的/。

果然是这个  VDDSPD没有 从ATX插座 飞了个3.3V 就哦了  看来维修还得脚踏实地 不能自以为是 !

网友F:
建议  还是从开始的 供电  时钟 复位  由易到难 一步一步来
从开始我就没看明白 主板报警 和CPU 和电源管理芯片会有什么关系 而且主板诊断卡还跑码

网友:
在论坛上找了相关的帖子 其中“济南飞人”有一篇帖子说的情况是一样的
应该是这里断了

下图是飞线的 飞的不好 别笑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  还是从开始的 供电  时钟 复位  由易到难 一步一步来
从开始我就没看明白 主板报警 和CPU 和电源 ...

主板两短报警 是内存没过 换内存没反应 测内存有1.47V供电 以为不是内存的问题 开始测供电 CPU核心供电 有1.05V 测VID高低组合和对照标不一样 就把重点放到CPU电源管理芯片 上了  这样就绕了弯路 唉!还是自己的基础的不过硬 维修的路还得脚踏实地 不能自以为是! 报警内存不过 就得把内存的所有条件都测一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果然是这个  VDDSPD没有 从ATX插座 飞了个3.3V 就哦了  看来维修还得脚踏实地 不能自以为是 !

恩恩。  因为 我维修的 经验比较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恩。  因为 我维修的 经验比较丰富/

呵呵 那是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