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 中笔记本电池正在充电图标是一直向上闪动的还是固定不动的?

楼主(2013-02-27):
RT 笔记本电脑装的windows7系统,我的笔记本电池可能出问题了。在插外接电源的情况下,拔下电池再插上,电源图标先是一闪一闪向上充电,然后不到一分钟就静止不动了,显示仍然是在充电,但是根本充不进去。只要拔掉外接电源,电脑就立刻关机。请问正常的充电是应该一闪一闪还是不动?

网友:
硬件问题了 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2013-05-14):
动不动都没事,能充进电就可以

网友(2016-05-14):
肯定是闪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