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奇怪故障

楼主(2013-02-27):
一台DELL N4050拔了BIOS电池能自动加电 能亮 但是插上BIOS电池 主板就没有3 5 V 查51125没有控制 追查是EC没有发出S5_ENABLE   想不通是什么导致EC不发出这个信号的 当然排除了EC本身的可能性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交流交流

网友:
这种情况你考虑一下SB

网友:
BIOS有电池吗?

网友:
ICH。。有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待机电路 不正常找图纸慢慢查一下 慢慢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