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0 DA0GC5MB8F0 开机无显

楼主(2013-02-27):
联想 E40 DA0GC5MB8F0 开机无显 搞了一下显卡,灌胶的太有难度了,不成,又搞了一下显存,又不成,刷BIOS先刷了EC边上的不成,又刷了桥边的还不成,现在不开机了,连待机电压都没了,郁闷之中,下载点数还不够了
刷BIOS

网友:
转了一大圈,又在论谈里下了个BIOS,刷过后,现在可以开机了,但还是无显,滴滴2声短报警
不知道下步怎么走了

网友:
BIOS下载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14253

网友:
百分之百扩大故障了

网友:
不显示一般干显卡就OK了,显存一般都没有问题,我这边反正没有遇到过一次。

网友:
是的,走了一大圈弯路,回过头还是重新搞一下显卡,问题解决了
其实2短报警与此次故障一点关系也没有,开机显示后还有2短报警,重新写了BIOS时间,报警消失

网友:
这个E40通病了吧。都是显卡爱坏。还难搞。搞不好就掉点了

网友:
,,,本身就是显卡的问题。。整得越来越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