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给宏基代工的ATX-250PA无PG信号

楼主(2013-02-27):
FSP给宏基代工的ATX-250PA无PG信号,经查是PS113的8脚和上拉到5V的10K电阻产生的,之前在论坛上看到有高手直接悬空8脚来解决问题,但还是想看看研究是什么原因,于是呼开始慢慢查。先把PS113从1脚量到头,待机状态下除了4脚有3.6V,其他全为0V。短接绿线,1、2、3、4、8脚为0V,5脚3.3V,6脚5V,7脚12V。查了一下线,4脚经过一个电阻到绿线,3脚过一个电阻进光偶,2脚接地。1脚经过一个1802贴片电阻然后过一个贴片二极管到3.3V输出变压器端。于是量了一下从二极管出来的电压为1.2V再过1802电阻就为0了。断电,用电阻档量1802没问题,中间的贴电容没短路,量到贴片二极管时正反都是97欧左右,焊下来量,二极管牺牲了。二极管没标型号,板上有大小一样的量正向为700多欧,在其他板上找了一个块头比它大一点的装上,通电,二极管出来9.8V,再过1802为1.4V进PS1131脚。再量8脚也有5V了。收工,希望对修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