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300E 通病

楼主(2013-02-27):
有没有谁对这款机器有研究的,手上有好几台300E的机器都是少CPU旁边电压,换了主芯片和电容都没好,机器都这么新应该没多大问题,有修过的传授一些经验呀!谢谢了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题,现在的新机时序都比较怪

网友:
我记得B460就有这种问题,结果刷BIOS好了

网友:
刷过BIOS没有啊,

网友:
新机器不好修哦,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那就果断刷个BIOS看看结果吧

网友:
现在越来越多的机器BIOS问题多了

网友:
不是什么机器刷了都好的,有图纸的话慢慢查,很多时候没有什么捷径

网友:
对照图纸修电压。

网友:
没电压也是BIOS问题,最近少学习了啊!

网友A:
刷了BIOS 后 有几台好了   还有一些是一样的 问题 刷了没用 不知道怎么搞的。。  ???  哪位 大师 能否给 小弟 解释 一下 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还没修道过啊

网友:
有些电压BIOS也参与

网友:
CPU供电,首先要有CPU的VTT,猜应该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BIOS 后 有几台好了   还有一些是一样的 问题 刷了没用 不知道怎么搞的。。  ???  哪位 大师 能否给 ...

楼主把BIOS传上来分享一下。我这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找不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