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I3独显待机0.18高不开机稀里糊涂修好了

楼主(2013-02-27):
CQ42 板号DA0AX1MB6H1 :
            待机高,拆机发现IO芯片KB3926QF D2发烫。换后可以开机自检,电流到1.3A左右然后回到1.1就不动了,接不接内存从PLT总线,南桥BIOS和内存排阻上看是有波形变化的,可以看到是好象是过了内存的。 刷几个BIOS,故障一样,这机器好象是I3双显卡机器,这里看起来是没有过显卡,那是哪里出问题呢,这个机器是独显的机器,心想双显卡,按说这里是集显输出,不用独显也可以亮。于是换HM55桥,换后一开机掉电,测HM55背后一个大的长方形电容短路,以为是把桥做坏了。重装一个还是一样,只把CMOS电池接上后按一次掉电,再按一次就亮机了。看来开始那个桥也是好的,只是第一次上电就是要按二次。
究竟后来的问题在桥还是在显卡,心里没底。短路那个电容是C488,从图纸上看因为R299的存在本来就应当短路,在板子上R318供电电阻是空的没有用。结果进系统后只找到一个独立显卡没有找到集成显卡。 也不知道是桥的问题还是因为加热时把显卡也加热了原来就是显卡的问题。

不管如何测试3D没有问题,交工收钱

网友:
i系列的集显 集成到CPU里面的

网友:
呵呵 ,是有些不明白!修好了收到钱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