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2代内存2G800 AMD主板不认 INT主板正常 郁闷

楼主(2013-02-27):
有一根DDR2 2G双面条  在AMD 主板上认不到 开机滴滴叫 换插槽 换主板都没用 但装在INTEL主板上正常 那位给点意见 之前这个条子有虚焊 加焊后就这样了 2G窄条  郁闷啊 不会加焊一下成intel专用了吧 。。。。AMD配置-U240  主板映泰520、770 独显 intel配置U-E1200 -七彩虹G31 独显

网友:
一些主板兼容性能比较差

网友:
这条子 原本就是用在这AMD主板上的 经常死机 确认是条子的问题才加焊的

网友:
做维修这样的现象很常见的,

网友:
内存经常出这样的    蓝屏 死机  一般都是内存造成的

网友:
这样的情况 难道只有更换一途  ?

网友:
用USB RST进行老化测试,肯定是芯片还有问题,或者你INTEL主板让内存运行在低频,但AMD带内存控制器,运行在高频,所以点不亮

网友:
刷SPD不行就换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