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时代的主板这个插槽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3-02-27):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47999272/QQ/WinTemp/RichOle/N2J5[3]D$ZPO5~7%7D742%7BG%25Y.jpg
这个主板黑色的插槽是用来做什么的? 如果有硬件插在黑色的插槽上面是不是设备管理器里会有个未知设备。。

网友:
好像是中控硬件用的

网友:
ISA插槽,可插入ISA接口的扩展卡。比如ISA接口的多功能IO卡,ISA接口的显卡等。

网友:
isa插槽是比pci插槽更早的扩展卡插槽。

网友:
P3以前的电脑都会有的标准ISA接口。

网友:
恩就是机床设备中控硬件用的

网友:
ISA插槽是比pci插槽更早的扩展卡插槽,ISA插槽,可插入ISA接口的扩展卡。比如ISA接口的多功能IO卡,ISA接口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