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电源板奇怪问题求教

楼主(2013-02-27):
我家音响坏了,昨天拆开后发现15v电源板坏了,正好有个一模一样的坏音响电源板,就测量出了坏元件换掉了,pwm是一个四脚芯片,cr6848t,直接炸开了,开关管击穿,s极限流电阻阻值增大,光耦击穿,还有一堆电阻二极管坏了。主电容和四个整流二极管无明显问题。然后在另一块坏板子上拆下各种元件测试好焊了上去,然后悲催通电测试,按下开关,只听板子上啪的一声,赶快关掉开关,然后仔细检查是什么元件损坏,最后测到s极限流电阻阻值增大,然后就下班了,没来得及换。
下午来了以后准备插上电烙铁把这个电阻焊下来,谁知道停了1、2秒,板子上劈劈啪啪像放鞭炮一样,赶快把插头拔下来,你妹插错插头了〒_〒。pwm又从中间炸开了,开关管击穿,光耦击穿……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是个神马情况啊,后级电路没有检查,会不会是后级检测电路有问题光耦不导通,电流过大 ,各个元件击穿?真心求教

补充内容 (2013-2-28 13:06):
今天又看了下,发现变压器次级绕组输出端的两个二极管击穿了,型号是sr3100,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我总结的开关电源维修方法,希望对你有帮助:先查输出,后查反馈,再查功率变换级。

网友A:
发一张我整理的该芯片的参考原理图

网友:
应该是浪涌电流烧坏开关电源的,反馈电路的元件要查清楚坏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一张我整理的该芯片的参考原理图

非常感谢!我又量了量后级,发现两个二极管击穿了,型号是sr3100,是肖特基二极管,线路就是次级绕组正极连接两个这样的二极管,然后经过电感和滤波电容滤波到达负载接口插座。这两个二极管拆下来测量正反向都蜂鸣,是不是这两个二极管坏了呢?

网友:
SR3100短路了坏了。造成输出无反馈,而电源烧掉了。开关电源一烧就是一窝。慢慢查吧

网友:
二极管测试最好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试,好的sr3100正向测试时的显示值应为266~677左右,此值实际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反向测试时显示为无穷大。用蜂鸣档测试正反向都蜂鸣表示该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都小于30欧姆,应该判断它已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