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新机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WIN8改WIN7系统方法

楼主(2013-02-27):
目前联想电脑新出厂的电脑 自带的是WIN8 系统 而大多用户想用WIN7 在改系统的时候发现很多问题 下面我把改系统的方法 发布出来 (手机拍摄 像素不高)
联想热键 F12 进入后 不会发现和原来一样的选项 光驱 ,U盘 都发现不了 怎么开启呢

先介绍笔记本

首先F2进入BIOS
上图

进入后找到 BOOT 选项下的 UEFI 选项

找到后 在此选项上 按回车 会看到

F10保存即可 保存后 从新启动 键入F12 你将会看到变化 U盘 光驱都会看到

这下就可以了
下面 介绍台式机的
同样 F12 热起 进BIOS 拉倒最后选项键入回车即可进入BIOS

进BIOS后找到 STARTUP 的选项 这个选项里有个 CSM的选项 默认是关闭的状态 改成开启就可以

F10保存后 键入F12 就可以看到 想看的 U盘 光驱了

这是调 启动项的方法
下面介绍下 分区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分区软件 把所有分区都删掉 包括隐藏分区 删除后 把硬盘模式改为 MBR 格式后就可以正常分区做系统了
下面我以 DISGEN 软件为例

完事了 就这样 如果谁不明白 可以跟帖 我会及时回答 码字真的很累

不错 谢谢楼主 这个很实用 辛苦了

网友:
哎  早看到就好了。前几天一个客户新买的索尼带正版WIN8的笔记本,拿过来叫我装win7。搞了半天,用U盘怎么也启动不了。最后就像楼主一样,把BOOT里的第一项模式给换成另一个就进去了。郁闷

网友:
学习了,我上次遇到这个问题搞了我半天,最后莫名的就进去了,今天看到正解,解我心忧!

网友:
顶一个!  现在新机器就需要大家共同来研究,技术分享,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也好处理

网友:
看过以后方便以后快速安装系统

网友:
大家共同学习一下 ,多多提意见

网友:
学习了 正好用到

网友:
不知联想用的是什么硬盘模式,有知道的吗

网友:
LZ真是有心人!对菜鸟级别的人来说,太有用了。

网友:
不错   上次碰到个   研究半天才做上

网友:
联想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设置

网友:
联想带固态盘的也可以这样装么?

网友:
很好的帖子,虽然还没安装过win8

网友:
太有用了,好好学习,以后用得上,新型机win8改win7也难了一些同仁。

网友:
还真没有装过WIN8系统,学习了,以后估计会装

网友(2013-03-31):
后面应该还有东西吧。我记得我当初这样装的时候还要改个硬盘模式,才能在ghost完后正常装

网友:
太棒了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
今天接了一个联想win8改win7楞是没搞出来,早看楼主的帖子就好了。 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