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开机不稳时不时掉电的故障的处理

楼主(2013-02-27):
刚才遇到一个兄台的问题:“我的机器接入可调电源未开机电流显示0.8,然后下电至内存1.0   我该如何处理捏”
针对这个问题我也问了问自己如果我遇到这个问题我会怎么处理所以我写了以下的操作望各位大侠给俺看看有哪些地方不适哈。小虾献丑了
兄台啊,这你说的也太笼统了啊,小弟无法看透你的故障哈(嘻嘻,偷笑中)现在我只能仅凭一些直觉来建议了
首先能够待机上到0.8说明待机电流偏高了,其实一般是看首先先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后级负载的短路情况
这里我就对待机电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供兄台来参考啊,
待机电路是为开关和开机芯片提供供电的电路也就是说机器一旦接入电源电路中就已经有待机电路开始工作而这里呢具体的来说待机电路可以通过待机芯片2950     2951  5236    IBM专用   以及ldo3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对系统供电的改良可以直接从系统供电芯片的max8743和max1999为代表的系统供电芯片输出的ldo3和ldo5电压上取得这也是很多机器采用的待机电压来源点,所以说对于待机电流偏高我们可以从其来源进行查测看是什么地方或者说系统供电的电路是否因为提供供电的同时也同时将短路故障带进了待机电路,这个很紧要的哦,至于时好时不好的现象需对具体的电路以及电路的周边元器件的目测来达到排除的目的当然我们也可以采用指压法温度法以及断路法等等方法进行查测总之一定要按照理论为基础的原则根据理论进行判断故障的大致部位看来我学的理论还真管用哈(嘿嘿,小虾骄傲啊)
至于其次你说的“下内存到 1.0   ”这个东东小虾认为能够到了1.0这已经说明了下一步中的显卡部分有问题,这里我们就根据其显卡的工作条件进行查测显卡供电首先我们知道其工作是也和很多硬件一样都是由三大原则来支持的供电、时钟、复位,而这里的供电我们知道其是来源于芯片组供电的供电所以兄台只要对芯片组供电进行查测而这里除了根据三大原则以外还需要针对其各自的开启信号进行查测哈,对于芯片组供电的显卡供电我们需要查测的地方①保护隔离电路末端的主供电当然还有显卡芯片组供电的高低场馆的D级也是查测重点②查辅助供电的数字供电和模拟供电的引脚供电是否正常这里主要针对的是由系统供电输出的5v供电是否接入芯片组供电的数字供电和模拟供电的引脚以及高低端门驱动器供电引脚即BST引脚 ③我们就该针对其开启信号,这里的开启信号有的电路来自电源转换芯片也有的来源于pmh芯片或者来源于kbc或者来源于I/O芯片等等了这个以实际电路为准可以通过跑线或者电路图进行查找哈,④其REF引脚输出线性电压 ⑤其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向高低管发出方波信号来控制其导通得到一个相应稳定的电压并通过电感电容滤波输出一个较为稳定的供电 ⑥ 这里其会对其输出的较为稳定的电压通过稳压反馈电路进行调整来对其电压的输出达到一个更稳定的输出。⑦接下来其此路的芯片组供电正常后其发出一个PG信号来告诉主板其工作正常了这就是我能够帮你的全部了兄台莫嫌弃小虾的计量不高哈祝你好运啊

网友:
楼主写得太好了,如果有实例就更好了

网友:
如果有视频的话就更直观,更好理解了。

网友:
这样的理论估计把你朋友说傻了
干脆你修好了给他讲下就简单了
待机0.8???是裸板?

网友:
0.8的电流都可以摸到发热了,运气不好都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