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这样修无开关信号的机,不知长命不长命。

楼主(2013-02-27):
主角:三星17“ LCD
故障:开关信号输出很低,只有零点几伏,背光不亮。
维修过程:
1,不考虑换通用或原装驱动板,价格问题。
2,跑开关信号后确定不是电容小贴片等等故障,是芯片故障。
3,考虑到只是不出开关信号,决定直接找个5V做开关信号用。
4,电源板上的5V不可以拿来用,因为这个5V在软开关机还存在,会导致显示器软关机后一直白屏。
5,考虑到屏供电是5V,且显示器软关机后这个屏供电是肯定没有的。于是用屏供电的5V做了高压的开关信号。
6,试机几小时一切正常,但是担心的是,这样耐用吗?会影响到屏的寿命吗?我希望理想的状态是高压开关信号所需的电流极小,不会把屏供电占用过多。

网友:
没事的,不用担心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的LZ 放心把 过保了你就不理他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