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看看MATS的报告啊?哪个颗粒有问题啊?

楼主(2013-02-27):
显卡:铭瑄 极光7300GT智能增强版256M
故障:开机就一直花瓶,但还不是很严重!请问如何通过MATS报告推测出可能的问题点啊?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73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33634432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4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34432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这个是A区最后一个显存数据线出错,一个报错的基本上是GPU空焊。

网友:
哇,如果要动GPU,那热风枪就不行了!非要焊台才行了!
公司近日要进焊台了,正好可以补焊下! 请问,知道大致的温度或者温度曲线情况吗?比如上下温区要多少度?

网友:
BGA焊台有配显卡加焊专用曲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