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的电磁炉坏了维修

楼主(2013-02-27):
电磁炉使用中断电没显示,拆开测量:烧保险,IGBT通路,S8550通路,其它几个510K电阻和桥都OK,更换后正常使用二分钟又挂了,唉,郁闷。。。。
再打开测量:保险丝没断,IGBT坏了,S8550和S8050都是好的,百度了一下说要检查电容,手上只有数字万用表,测量不出来,另外有一个象1N4148一样红色的二极管上面写着16 和2 也通路,位置:ZD111,不知是不是SF16,请前辈指教了。我把它拆了下来,电路板也拍个图片放了上来。

网友A:
忘记了说明电磁炉是用了六七年的爱庭1800B

网友:
象这种屡损IGBT的故障,修电磁炉的也不一定有把握修的好。0.27UF和5UF的电容有故障了可能烧管;339坏了也可能,如果CPU坏了也可能烧管。试着把前几个换了试试。CPU引起的可能性小,但是CPU坏了就不好弄了。

网友:
339各脚位电压正常,那个红色象1N4148的二极管是不是16V稳压二极管?

网友:
那个管子是不是和IGBT在一起的?那是一个保护用的稳压管,16V到18V,和那个一般没关系。

网友:
那个已经通路了,要换掉才行。因为是老电磁炉,线盘和做工方面不错,不想扔掉,电阻也都是好的,明天去找电容换掉,把S8050和S8550还有LM339也干掉,相信不比买新的差。

网友:
稳压二极管已经通路要更换的了,明天去找电容和S8550 S8050几个三极管,顺便也把LM339干掉。老电磁炉,线盘和做工都不错,弄好应该不比买新的差。

网友:
屡换屡烧,难!

网友:
我上了图,在前级电路,和电解电容旁边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B:
屡损IGBT的主要原因有:
谐振电容、滤波电容失效或性能不良。
IGBT管的E B极保护稳压管性能不良(ZD111:18v)、推动级8050 8550性能不良
过流检测电路不良:一般有可调电阻、过流检测变压器等 器件不良
同步电路不良:从谐振电容两端取样的大电阻开路、变质等 。

电脑块、339的损坏造成的原因相对少,但烧过IGBT后,要检查一下上述电路。
一般整机最大电流不超过10A。

电路都大同小异,可以参考其它电路修。

网友:
换IGBT一定要上导热硅脂的,螺丝要拧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屡损IGBT的主要原因有:
谐振电容、滤波电容失效或性能不良。
IGBT管的E B极保护稳压管性能不良(ZD111:1 ...

谢谢前辈指导,电推动级8050有一个性能不良的,我已经找出,稳压管16V的,我看上面写16,可调电阻和过流变压器没问题。取样电阻取下来测量都OK。有信心弄好。只是要找一些配件花些时间。弄好了再上图来说下维修过程。

网友C:
干嘛不串只灯泡再通电,烧这么多IGBT,不心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嘛不串只灯泡再通电,烧这么多IGBT,不心疼呀

串灯泡针对开机即爆IGBT管故障非常有效,但对于楼主这种要加热后才爆管的故障是无效的,最好的办法是加过流保护器。
其实,只要对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仔细查,(疑难故障时,只能用代换法)基本上对排除这种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了说明电磁炉是用了六七年的爱庭1800B

怎么没有描述到整流桥堆,跟那个IGBT挨得好近的那个4脚的东西,烧保险与IGBT难道桥堆没坏吗?还有8050与8550是配套使用的,要换最好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