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分压

楼主(2013-02-27):
小弟是个新手,对于很多电路一窍不通,所以想请教大神们帮我看看电路图,让我长点见识!  图1中如果没有接地,5点和4点会是多少伏? 好多人说是0V 因为没有回路产生!  但是前几天我又看见了一张笔记本开机图,我开始纠结啦!BATT要想转换成VS 必须图中的PQ1导通,但是按照图1的说法,PQ1的控制极不就为0V  那不就是导通啦? 那不是变成不管用电池供电还是设配器供电  PQ1都导通的嘛? 开关针这里怎么会有电压?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就是,好像网站图片这一段时间老是出问题。

网友:
第一图你就理解错了,在一端不接地的情况下,几个电阻是等电位的。都是5伏,不是0伏。注意这里说的是电位;
在闭合的电路中,才有电流通过。电流通过电阻的地方才能有电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