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V换了一个音频接口后 进系统卡windows 滚动条

楼主(2013-02-28):
INTER PM45 芯片组 客户之前 把本本摔在地上了,开机能进系统就是没声音了,拆开看到音频接口摔坏了,换了一个接口上去,,在开机的时候 进入WINDOWS 滚动条 就卡死,进PE 一样的卡死,把换上音频接口拆了,再装上一样的效果,进系统卡死。各位大师 有遇到的吗?
Windows

网友:
都没人顶下啊 ???

网友:
这个摔过的机器不好说啊。

网友:
仔细查动手的地方,看有没碰到哪

网友:
我确定 只是把 拆开 把音频 接口换了 没有 掉过件

网友:
现在裸板接屏 点机 用PE 启动 要蓝屏了

网友:
摔得机器 那怎么能知道啦 只有你自己一个个排除啦

网友:
你把内存重新擦擦吧。有时候不动它,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