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win7是用64还是32的啊

楼主(2013-02-28):
如题,纠结,现在多大内存的机器越来越多,8g装32位吧不合适,2g装64位又不合适,一般随身只有一个8G优盘,封装两个版本的win7装不下不说,隔一段时间从新搞系统又要搞两个,麻烦

另外,64系统好多用户分不清64位浏览器和32位浏览器

网友:
8G4G内存就安装64位的就是了     2G就32位呗

顶

网友A:
一个8G的U盘就够了,X86 X64的系统都可以放在里面了。

网友:
这个也要纠结啊,大内存当然要64了。

网友:
按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还是建议32位,毕竟64位很多软件不能用!

网友:
8g内存,i5的u,用64位win7,准备下一步换win8试试

网友:
看内存是否大于3G了

网友:
我基本上装的都是64位的,变相跟客户加价,呵呵

网友:
现在新电脑基本上都是win764了,硬件配置低的就xp吧

网友:
内存大于4G安装64位WIN7,小于4G 直接 XP ,不过安装64位WIN7 需要注意 要把32位IE 的快捷方式放桌面上,以前没注意,直接注册表文件导入桌面显示IE,结果 就为了一个  淘宝安全控件 不知搞了多少次远程 和上门 。

网友:
我的8g内存,i7的u,SSD,用64位win7。

网友:
弄个全版本的,什么旗舰版专业版普通版,不管32还是64,只需要一个镜像i就够了。

网友:
还是XP好啊

网友:
32位win7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8G的U盘就够了,X86 X64的系统都可以放在里面了。

8G装得下么?要用启动300M,还有1g多的xp(我都是软件装完封装的),win7 32我封装完都3G+的,还要随身带部分软件

网友:
楼主纠结这个,还不如买个16G的U盘,全部装下。16G也不贵。

网友:
没办法,小内存就安装32的,大内存就安装64的。。。换16GU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