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路由器拨不上号,用电脑能拨号

楼主(2013-02-28):
刚接网线的时候路由能拨号,没过一个月路由就拨不了,但用电脑可以拨号连上,给客服打电话他说我路由没设置好,设置了两天还是拨不上。
写出来希望对大家有用了。
其实蛮简单的,接两个路由就可以正常连上了

网友:
看看mtu,换一个测试看看

网友:
说清楚点啊!

网友:
我也不知道原理,我是用一个路由器做交换机用,另一个路由直接拨号就可以连上,单独用一个怎么都连不上

网友:
TP_LINK 745,遇到过,加个交换机就好了。已经向官网反映过。

网友:
没有设置好

网友A:
这个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你的外线过长,信号衰减,导致路由无法拨号。装个交换机,进行转接一下就OK了!!

网友:
换根线或者mode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你的外线过长,信号衰减,导致路由无法拨号。装个交换机,进行转接一下就OK了!!

好像是这样,我的外线接近100M

网友:
你觉得做维修的,连路由设置都不会吗?

网友B:
需要在路由器设置里克隆本机的 网卡  MAC 地址。有些地方联网是和这个绑定的,换电脑或网卡都需要重新绑定才能上网,路由器克隆本机的 网卡  MAC 地址上网,就解除了上述绑定机器的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在路由器设置里克隆本机的 网卡  MAC 地址。有些地方联网是和这个绑定的,换电脑或网卡都需要重新绑定才 ...

这些我都设置过了,这是设置路由的最基本的知识了

网友:
可能线太长了,电阻增大,导致供电不足,所以单独路由拨号不上,交换机电压一般较大,我看了几个都是9V,而有些路由还有5V的,电压放大了,线路中电阻的损耗减小(原理同家用电,为什么传输过程中放大为高压),所以电压损耗较小,有信号过去,就能拨号了

网友C:
有没有试过 路由刷一下固件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试过 路由刷一下固件试试呢?

旧固件和新固件刷了N次

网友(2014-01-14):
你好,请问你们路由当时拨不上号,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我的路由也是这种情况,IP地址什么的全是0,想请教下,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
其它办法都试过了不行,用猫 和路由一体机试下

网友:
找一台能拨上号的电脑  将其MAC地址克隆到路由器里  重启一下路由器 将拨号账号密码正确保存到路由器里面就ok了

网友:
你这个网络有两个路由的话是会发生冲突的,因为路由默认DHCP是打开的,这样就有两个在分配地址
你把其中一个的DHCP关闭,网络就没事的拉

网友:
100米是过长拉,加上网线质量不好,衰减过大

网友:
把速率调成10M试试

网友:
哦,是吗?学习了、、、、、、

网友:
新人学习中,请多关照

网友D:
好帖要顶,楼主的头像还是不错滴

网友D(2014-02-16):
一定是路由没有设置好,看有没有开启DHCP服务,线有没有插错,路由器是自动拨号上网的,自动记住各种密码的

网友(2014-04-09):
有可能设置的问题,复位重新设置。

网友:
求答案,我昨天也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怎么弄都不行,用的是TP 300M 的

网友:
一个路由器就可以啊,应该是你设置问题

网友:
难道是DHCP的事吗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加信号发放大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当时就换了新的可以原来那个就是拨不上。没办法只有跟客户换一个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换个路由器就可以,用原来的那个怎么也连不上

网友:
有的有冲突的

网友:
你没说清楚这个问题,你的路由器的型号、是否用了ADSL。
如果有ADSL,那么更换ADSL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没有ADSL的情况下,考虑外部网线线序是否正常,或者路由器本身WAN口兼容性问题!

网友:
我的路由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D:
把你的路由固件在官网上跟新一下!

网友:
用的什么网 电信还是网通 电信的话 升级一下固件试试 网通的话 到网上下载一个算号器 把你的帐号 输进去计算出你真实的帐号 用算过的帐号设置路由试一下

网友E(2014-06-15):
你的外线质量太差了,或着是太长了,链接速度达不到路由器wan端口信号的质量就会这样,你吧wan口调成10M 连接速度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果然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