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请问RT8105 7脚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3-02-28):
新手求问
如下图,要使RT8105工作1.5.7脚必有电压 1.5是12V,7是0V 本以为RT8105坏用RT9214代换还是不工作
在主板上测Q1 D极5V G和S极0.12V
请问7脚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谢谢

网友A:
7脚的电压应该是两个电阻分压而来的吧!!!一般技嘉的主板上用这个芯片的比较多 好像有时可以和ISL6520替换,你从论坛搜索个图纸看看电路图,分析分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的电压应该是两个电阻分压而来的吧!!!一般技嘉的主板上用这个芯片的比较多 好像有时可以和ISL6520替换 ...

我这板是技嘉的G41MT-D3P
我这边我发的贴的图看不见 真晕 我跑过电路了 7脚一个接二极管,二极管另一头接下管D 和一电容接地
7脚还接一2个小芝麻管的C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的电压应该是两个电阻分压而来的吧!!!一般技嘉的主板上用这个芯片的比较多 好像有时可以和ISL6520替换 ...

刚找到相同的图纸的GA-GA41M-D2P
测了下2个分压电阴均正常 MOS管测地是好的  应该是RT8105坏了吧 我再用RT9214换上试试

网友:
9214 不能代换,7120 可以

网友:
谁能帮忙分析下 哪个地方出问题没EN信号。

图中R53 R254正常RT8105用RT9214代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用RT2014代换

网友:
没思路了  求高手看看下图 帮忙人析下

7脚开启信号从那来的?谢谢  我是新手

网友:
查第七脚相连的三极管。  这个信号控制打开和关闭输出。

网友:
至于说RT8105和RT9124能不能互换,这个你查下芯片的PDF资料看下其引脚定义,你查下Q3的基极电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是高电平,Q3导通,就会导通,芯片保护,还有就是,你可以尝试断开L1,看看是不是后级负载引起的,在芯片正常工作输出电压时,BOOT脚电压=VCC+VOUT电压值,这是在理想的状态下。

网友B:
7脚是过流设定脚,也可以做为开启脚。接下管的D极是因为在这里做输出电流的检测,接三极管的c极是用这个三极管控制芯片的工作—作为开启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7脚是过流设定脚,也可以做为开启脚。接下管的D极是因为在这里做输出电流的检测,接三极管的c极是用这个三极 ...

现在测7脚不知道为啥有3.2V电压了 如8楼 第二张图 Q29 G3.8V Q22G 0V  按理说Q29在工作的啊
Q22 G极接南桥  (G到南桥的测试点测过通的,没断线)我不知道0V正不正常

又换了下RT9214,还是不行 外围都测过了 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不能代换RT9214  但论坛上大多说可以代换

网友:
换了Q29内存电压就出来了 其实很简单Q29 P型三极管 G高电平导通  之前CE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