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40电流0.7不动

楼主(2013-02-28):
戴尔1440独显主板,客户拿来的时候声卡部分进了指甲油,腐蚀的很严重,把边上腐蚀的电容还有声卡芯片都摘掉了,开机电流跳到0.7不动,测CPU复位有,但是不寻址,主板电压正常,北桥做了,BIOS刷了,还是原样,没有思路了,求各位大侠给个思路,没有声卡芯片会导致这种情况吗?因为声卡芯片还在路上没有上机

网友A:
一般没有声卡芯片应该可以开机的,这个等芯片到了装上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没有声卡芯片应该可以开机的,这个等芯片到了装上试一下就知道了。

  估计应该不是声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拿掉声卡芯片看看

声卡早已经摘掉

网友:
你看看51125 发烫么。断开 3V  5V 上下管---看看!!如果有那么恭喜了。查下51125的线性电压是否正常。
尤其是3V和5V线性电压的对地。你看下是否正常。

网友:
有可能还有地方有进液

网友:
为什么做北桥呢?声卡坏了导致短路有可能损坏南桥,南桥坏肯定是不能寻址的,也不读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