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CER17方屏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3-02-28):
07年3月份的机器了,在别的单位回收回来的!便宜。

昨天晚上接PC点了半小时左右,一切正常,突然发现一亮一灭,有时又好了。
仔细观察:在灭的过 程中,指示灯也跟着灭掉了, 。。。。

拆机,测12V 5V 都正常(电源高压一体板)

从故障现象来分析:难道是高压部分出了问题,为什么显示器在灭的过程中面板上的指示灯也灭了??

请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
开关出问题了

网友:
开关漏电,接触不好等。ACER和BENQ貌似都爱出这个毛病

网友:
好久没修17“的了  以前我经常修  是一个保险的问题 你好好找找  很好找  通病

网友:
查一下供电吧,有可能是电源负载能力差。

网友:
我把开关机板到驱动板的线拔了,目前暂时正常。

继续在测试,点个几个小时看还灭不灭,再来报告。。

呵呵:)多谢楼上的指点。看来ACER BENQ按键出问题的多

网友:
老式的开关按键都爱坏。。自动关机的显示器,测试的时候,最好把按键板拔掉。。

网友:
开关和电容,或虚焊。

网友:
问题已解决。开关按键的问题,拔掉开关面板的线,测试了好几个小时了,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