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通病电容是哪一个?急求助!有图请指点。

楼主(2013-02-28):
三星R428,待机0。18 , 3V5V芯片很烫, 南桥后的电容全部测量,没有直接导通短路的, 怀疑是那个通病电容不良漏电, 基地以前的贴子图片都打不开, 现在发上新图请指点是哪个电容, 谢谢,
芯片

网友:
cpu后面的电容,不一定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硬盘接口下面 有黑 色贴纸贴着 挺牢的 就在那下面

网友:
就是硬盘下面,黑色贴纸贴着的,撕开就可以看到

网友:
硬盘取了 把纸撕开就看见了

网友:
硬盘下面,黑色纸撕开,右上角,第三个电容。

网友:
硬盘下面那块 一个个量

网友:
不容易找啊

网友:
呵呵 硬盘拆掉,黑色纸撕开,量电压,原来是3.3的 被拉低到1.x左右的 就是了。

网友:
其实这个没哟具体哪个 就是在硬盘下面都看看 有的是电容坏 有的是电阻

网友:
好像有两个电容吧?

网友:
多谢各位大神分享了 可不可以具体说下 什么现象

网友:
硬盘贴纸下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