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液晶屏换完通用电源板和一只灯管后白屏

楼主(2013-02-28):
故障是暗屏,去高压保护后亮机,最后测得灯管坏了换了灯管后,有黑屏,怀疑是一体板坏了,所有发了个通用高压板,昨天全部接上白屏,咋回事啊?谁能告诉我驱动板上5V哪里测量啊,白屏需用测量信号板上哪些地方?

网友:
白屏机器谁能告诉我应该测量哪里?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白屏,说明高压板灯管工作正常,但屏没有供电。或者屏有供电,但电路有损坏。

网友:
从最简单的查起,把屏线处理下在去查电路~

网友:
能不能告诉我怎么处理啊,新手 学习中,谢谢师傅们

网友:
看看屏线到逻辑板接口地方的保险,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是的,开机状态下测量屏保险处有无+5v(屏保险电阻多为贴片白色旁边有代F字样)。

网友:
你是不是开关信号接错了,ON,接到ADJ了,还有种可能就是你电源一体板带负载能力差(测一下屏供电是不是5V左右)

网友:
我是ON接sw  pwm接DIM  应该是正确的吧,屏供电是不是在上方图片中插排线的电感上测量啊?5V?

网友:
刚刚测屏接口上方有个F101不通,

网友:
F101用什么代换?

网友:
求助,信号板屏接口和驱动板屏接口都没有没有5V供电,上面两个MOS管 1234脚分别有5V 3V 而5678脚则电压为0 ,这些都是在开机时测试的

网友:
mos管型号发上来。。屏保险不通是坏了,找一个坏屏上的随便换上就基本能用。。

网友:
直接用细线短接F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