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5F 有时显示有时开机掉电

楼主(2013-02-28):
机器拿过来看故障和客户说的一样。
开机显示的时候电流会1。41 -1。42-1。43一点一点的向上升。
开机掉电会在1。2左右跳变的时候掉电,不掉的话就1。3显示了。
掉电后电压0。03 再按开关无反应。。。
主板是集成内存  集成显卡的。。
想问一下,电流1。40-1。41-1。42这样向上升是怎么回事哦
在1。2左右面掉电不是独显的大概是那个地方引起的哦。
《个人怀疑有电容漏电。》

网友:
温度  温控芯片  我觉得应该考虑一下

网友:
最新结果,接电显示用手摸,时钟芯片发烫。芯片型号:ICS6312519  有没有什么可以替换的型号啊

网友:
不好意思,时钟芯片型号搞错了,我晕是最后来一行。954310CGLF

网友:
发烫不一定是坏了,看看缺电压不

网友:
更换时钟芯片还是一样的发烫

网友:
时钟芯片本来就有一点发烫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是AMD还是INTERE

网友:
既然开一次后就不开了。按不开机修看啦

网友:
个人感觉是温控的。只要CPU一冷他就可以开机。

但没有图纸不知道温控怎么修。。
我看CPU座附近有一个5脚的元件,应该是否温控芯片。上面写着VAVC  不知道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