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reset+-针脚,正常情况下是不是只有松开后主板才会有复位?

楼主(2013-02-28):
我的检测卡是有复位亮灯,无复位灯灭。一块intel主板开机有复位,灯亮。然后我短接reset两个针脚不松开,复位灯瞬间灭一下(太快,几乎感觉不到)然后一直亮。同时看代码有变化,应该是在短接瞬间就重启了。松开针脚没有其他变化。

复位是在短接瞬间还是在短接后松开瞬间?平时都是短接立马松开,所以没太细研究这些,有大侠分析过吗?

网友:
主板上的复位都是低电平时复位,正常工作主板都要为高电平。按复位按键一般是闪一下。

网友:
有的时候闪的很快,也是复位了。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