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故障一

楼主(2013-02-28):
今天去客户家设置路由器,客户忘记开机密码,开机破解,不知道宽带密码接着破解。设置完开机就黑屏闪烁白杠,重装系统还是这样。电脑是海尔的,开始装的雨林木风9.9.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重建下主引导记录!

网友:
跟路由器没关系,电脑本身出问题了。

网友:
电脑坏了

网友:
破解电脑系统密码和宽带密码没有关系。路由看看是不是故障了。

网友:
能用PE进系统么??可以的话 进去 把C盘格式化了 在做引导  在装系统!! 引导很重要!!!!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系统的故障,独显的话,换个显卡试试,集显换内存。

网友:
宽带密码怎么破解???

网友:
这个客户应该用的是用软件拨号上网的。有软件可以读出里面的密码。(*号查看器)
开始的时候会不会是360杀软将显卡驱动干掉了?后来重装系统没有安装好驱动?
有时候内存没有插稳也有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