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O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3-02-28):
Lenovo 联想 扬天B490A-BEI 黑色 14英寸笔记本电脑 B830 /2G /500G /DVD刻录 /1G独显 /30万像素摄像头 /Linux 新买机器怎么也装不上系统,过GHOST后重启就蓝屏或者进WIN7界面卡死,求高手指点,BIOS设置改了,参照这里http://wenku.baidu.com/view/e3251562af1ffc4ffe47ac23.html

网友:
安装版没有试过?》

网友:
我见过好多笔记本装系统 因为显卡驱动不兼容而崩溃或者过不去的  试着取消网卡驱动看看行不

网友:
试了也不行,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A:
装个纯净WIN7。一个一个驱动上 试试。不行就测硬盘,然后让他找售后吧

网友:
这个只支持64位的系统吧 我给客户买个联想的 也是这个样子 但是装64的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个纯净WIN7。一个一个驱动上 试试。不行就测硬盘,然后让他找售后吧

我原来有个机子去联想售后问过,他们只有正版的系统,win小400块钱,你装吗?!

网友:
把UEFI给关了

网友:
9楼的正解,在BIOS里把UEFI关闭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不是客户的机器吗? 我是让你装纯净版的试,是不是有驱动不兼容。 不行就让人家去售后看看什么情况。毕竟没才买的。

网友:
这个只有装纯净版的试一下了。

网友(2014-11-13):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有个机子去联想售后问过,他们只有正版的系统,win小400块钱,你装吗?!

我是现成的联想售后人员,这个机器安装没有什么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