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工作条件

楼主(2013-02-28):
EC供电3VA-EC  复位EC-RST# 时钟32.768KH  都正常 而VSUS-ON不出来 还需要些什么条件呢?

网友:
sb正常不

网友:
看看电路图,ASUSON,我记得有2个信号可以拉低它吧

网友:
先把4楼说的查一下吧

网友:
应该还有电源检测信号吧,

网友:
不一定是EC问题哦

网友:
四楼的条件都查好了,就可以换EC 南桥了

网友:
什么机器,代工厂家,有的要考虑这些。

网友:
看了一下信号命名,应该是asus的机器吧。你说的条件都满足的话,ec就应该工作了,没有工作,多是ec出问题,直接换个ec试一试。

网友:
嗯看一下是谁家的主板 查一下时序 有的机器是EC工作后自动发的 有的需要南桥

网友:
首先就换,少走弯路

网友:
先查看一下看看工作条件满座了没有

网友:
不一定哦,惠普大头子的山寨充电器就会四个条件满足VSUS-ON不出来

网友:
不太清楚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不同机器不一样的吧

网友:
看什么板子,有些板子BIOS也要考虑。

网友:
华硕的机器吧,Bios 排除下 acin_oc#

网友:
InteL平台的EC待机条件为待机供电AVCC、复位、时钟,还要收到充电芯片发来的电源好信号ACOK,再接收到开关发来的高低高跳变,发送PWRBTN#信号给桥,桥再发出SLPS5#\SLPS4#\SLPS3#给EC,EC再依次发出MANON和SUSON信号开启供电,当然,不同厂家的时序也不尽相同,仅供参考

网友:
努力学习,天天向上,路过学习了

网友:
还行吧,说的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