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 通电不触发,电流极低,电源灯狂闪,已修复!

楼主(2013-02-28):
hp 515 通电触发电流极低,电源灯狂闪,待机0.014,按开关0.025后,回到0.014,然后电源接口灯狂闪10几下,再按开关故障依旧。测试待机:3v,5v正常。思路:1,bios坏,刷完故障依旧。2,有短路,测试各个电感,以及触发后的各个电压测试点都无明显短路故障。陷入僵局,从触发开机的电路开始检修。南桥EC待机和晶振波形正常,RTC电路正常,开关到EC电路正常,EC发出RSMRST# 电压正常,NB的SLP_S3#和SLP_S5#电压正常,查控制触发后的+5VS,+3VS,+V1.8S的电压没有,继续往上找GATE_S5,GATE_S3电压为0,连个测试点均和Q13和Q14相连,控制机SLP_S3#有3.3过R119后没电压,R119为4.7K正常,Q13正常,应该是与R119相连的V18_GOOD拉低导致,V18_GOOD是U502(MAX17000)输出,查U502的19脚供电正常,24脚开启正常,MOS管正常,电感无短路,换掉U502后,2脚V18_GOOD电压正常,此板修复!附上OK的515集成BIOS,给大家!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P515 AMD集成.rar

网友:
正需要BIOS可惜没分

网友:
缺电压典型故障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机器就是 要多想

网友:
  恩好东西啊  学习西啊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顺心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类故障!顶一个!

网友:
谢谢,正好修这个机器

网友:
刷刷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