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1代512M内存为什么只显示256M

楼主(2013-02-28):
一条金士顿512M内存,mosel(台湾茂矽)颗粒,在大多数机上是报警,在威盛 VIA芯片组主板上偶尔会报警,大多时候能开机使用,但进入系统慢,一般不蓝屏。我的电脑属性显示只有256M内存,用CPU-Z检测可以看到512M和SPD信息,与其它内存条合用也能用,但属性里只有256M和其它容量合计的总数。

本人外行,请大师们给个意见,谢谢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一条才显示128的呢!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以用就是容量变小了

网友:
显存坏了个。默认一组认不到吧

网友:
没办法,跑RST也只有256M,测试正常,另一半检测不到,也没法测,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是不是另一半被屏蔽了。

网友:
主板不兼容吧,有些主板条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