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SC去主板电池自起。装主板电池不触发(已解决)

楼主(2013-02-28):
如题。触发后进系统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那。请高手赐教。。开机按键有跳变。
问题解决:ID:明通。回复说是屏保开关的问题。一看果然是它的问题、开关弹起不顺畅。当弹起正常位置。触发正常。再次感谢:明通 高手。

网友:
你吧电池取了试试,适配器没??

网友A:
那插上电池可以充电吗?电池是好的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插上电池可以充电吗?电池是好的坏的?

裸板测的。没有装电池。。。。

网友:
看看电池电路时不是有问日拉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把屏保开关取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把屏保开关取掉就好了

同意楼主,这个机器很多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把屏保开关取掉就好了

谢谢你啊高手。果然是它的问题。

网友:
同意思楼主的说法,,华硕休眠开关总喜欢弹不起来...

网友:
果然是LID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了个华硕 情况和你的一样  是ec有点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