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前辈进行指点!!谢谢!

楼主(2013-02-28):
        本人是一位初学者~在网上购买一台高迪952-V 热风枪! 在使用时~有几点不是很明~真的想请教下在这论坛上有谁用过这种型号的热风枪高人~想问下各位在使用热风枪时~温度调多高为之好~我用952V 调到温度为350度~但是在吹MOS管时~还是很吃力~可是温度我又不敢调为更高~风力~设为吹不跑元器件为准~是不是这样呢!!按目前这款高迪952V ~一般温度调为多少才适中呢!!请指教!·!!

网友:
找料板练习,不要怕温度高,关键还是掌握风枪口和元件的距离,由远到近,不停围绕元件旋转,别停在一个地方吹

网友:
你可以先用烙铁加点锡上3个脚 然后在吹你就不会感到吃力了

网友:
你是初学者可以在你要取下的原件上面打点助焊膏,吹的时候要晃动,一直定点吹容易把板子吹鼓包

网友:
谢谢~指点!我也有摇动~只是将热风抢的温度调为350度~风咀距离元件只是不到一厘米~我转圈在吹~摇到手都酸了~也不能吹下场管!!想问下~你们使热风枪温试调多少为止合适~

网友A:
380左右,风可以高点

网友:
原装白光更难控制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0左右,风可以高点

还吹不下,就加点焊油。。。。。。。

网友:
换个泵式的850试试?